干触点型的开关量接入NAMUR标准模块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2-06-18):
这是我在中石化一个改造项目中碰到的,由于原来的NAMUR接口不能动,但购买相应的传感器价格极其昂贵,供货周期很长,关键是没有找到NC型的,所以特意测试了现场的接口特性和原来的传感器在ON,OFF两种状态下的电压,电流,然后根据测试数据做了以下图片中的小电路,成功实现了干触点型的开关量接入NAMUR标准模块。

网友A:
很好的例子,我来学下

楼主:
     NAMUR是‘德国测量与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标准,是P+F提出的,以它为标准制定的。很多安全栅厂家和PLC厂家的I/O模块都支持它。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需要提供一个8v左右的直流电压,根据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一个1.2MA到2.1MA电流信号,标定的开关电流典型值为 1.55MA,当电流由低到高或等于1.55MA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75ma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或从ON到OFF)。这样它可以来检查金属物是否接近. NAMUR传感器的内阻随着感应目标的远近,而发生变化,相应的电流也随之变化。 这种传感器通常与合适的放大器连接配套使用,由于设计成低压供电、微电流输出,所以可以用在有防爆要求的危险场所。

      NAMUR是用于化学工业的标准、计量和标准设计的德语缩写.对应英语为Standardization association for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in chemical industries.

网友B:
学习啊,看来化工 这种特殊行业 ,用的元器件 大不一样。。。。。

网友C:
有道理,学习了,实践出真知呀

楼主:
上张SICK品牌的NAMUR接口的传感器图片,价格可是不菲哦

网友D:
这是什么 ,学习下!!!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F:
跟汽轮机上用的转子膨胀的那个有点神似

网友G(2012-08-08):
这是气缸传感器,是磁性的!检测气缸位置,和限位用

网友H(2013-02-15):
合肥杜威仪表(面向浙江地区诚招经销商) 领先的暖通空调和过程仪表制造商,每年有数万台压力、温湿度、风速、液位、流量等智能仪表和传感器在工业现场稳定可靠地运行。风速、温湿度和D2000系列微差压表在生物制药和食品行业已被作为GMP达标指定产品。联系人:丁卯 13705697468 qq:175752293

网友I:
大家好。我公司生产NAMUR本安防爆接近开关,产品可以完全替代倍加福,sick,turck同类产品,质量完全一样。价格也比较实惠,产品质保一年,联系15021961860李工QQ410196665

网友J(2019-08-24):
引用 楼主:
上张SICK品牌的NAMUR接口的传感器图片,价格可是不菲哦

现在便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