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ID控制,是用变频器自带的PID还是另选PID仪表呢?

楼主(2012-06-18):
1、4-20mA信号------PID调节仪表----变频器

2、4-20mA信号------变频器-----------普通的仪表

第一种经过表再到变频器信号会有损失吗

重点是不理解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优缺点、区别、各自使用的场合?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第一种经过表再到变频器信号会有损失吗

http://www.jdsc35.com

楼主:
      你想说什么啊

网友B:
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C:
选自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D:
这要看你用在哪方面的控制上,一般情况下如果变频器有PID功能就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就好了。

楼主:
对:YZQyangzhengqing关于这要看你用在哪方面的控制上,一般情况下如果变频器有PID功能就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请问什么情况下,会选PID仪表而不用变频器内置的PID呢?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想知道他们最主要的区别?

楼主:
请问什么情况下,会选PID仪表而不用变频器内置的PID呢?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想知道他们最主要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情况下,会选PID仪表而不用变频器内置的PID呢?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想知道他们最主要的区别?

网友F:
比如你现场没有触摸屏     仅仅只需要改变设定值      用个pid表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触摸屏     不需要pid仪表

  用仪表不用在程序里面调pid,pid程序这步也不用写,简单点

 ……………………………………………………………………以上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G(2017-09-21):
学习中,大神们多多指点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主要看你要实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