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串联多个电容的作用什么

楼主(2012-06-18):
在控制柜中输出125 A, 20 kHz,的交流电,给导轨线路(如上图)。
导轨的交流电用来给感应线圈用,感应线圈感应出二次电压。相关的资料,可以看WAMPFLER公司的IPT,这个图片是该系统资料中截下来的,我的设备中有绝缘报警,电缆检查了,绝缘正常。我怀疑是电容的问题。请问有哪位明白在导轨电路中为什么要串接电容吗?

网友A:
导轨电路中要串接电容

网友B:
    控制柜中导轨串接电容????????期待高手来解释

网友C:
1、图中的电感是直流旁路电感;

2、即使在直流旁路电感损坏的情况下,整个轨道仍然被监控;

3、电容的作用是通高频阻低频,轨道传输的是20kHz高频信号,当然要加电容;

4、为什么每个站都加电容,估计是隔离的作用,每个站都分开。

网友D:
老菜鸟老师回答的很好,学习啦!!!

楼主:
对:老菜鸟关于1、图中的电感是直流旁路电感;2、即使在直流旁路电感损坏的情况下,整个轨道仍然被监控;3、电容的作用是通高频阻低频,轨道传输的是20kHz高频信号,当然要加电容;4、为什么每个站都加电容,估计是隔离的作用,每个站都分开。内容的回复:

老师可以告诉我隔离的目的是什么吗?因为这个加了电容的电缆连接有漏电检测器,为什么要把每段分割开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漏电检测,一整条导线不是更好的吗

网友E:
你能说说导轨的轨道干什么用的?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