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置PID和PID仪表的使用

楼主(2012-06-18):
1、4-20mA信号------PID调节仪表----变频器

2、4-20mA信号------变频器-----------普通的仪表

第一种经过表再到变频器信号会有损失吗

重点是不理解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优缺点、区别、各自使用的场合?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风牛马不相及    同样的信号    一个是由左至右  一个是由右至左     作用不同    如何对比其利弊  优缺点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实现PID控制,是用PID控制仪表还是变频器内置的PID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风牛马不相及    同样的信号    一个是由左至右  一个是由右至左     作用不同    如何对比其利弊  优缺点

我的意思是实现PID控制,是用PID控制仪表还是变频器内置的PID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