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请教怎样伺服中加入位置传感器的开关信号。。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侠:本人初接触伺服,遇到如下一个问题,在一伺服控制的单轴运动中,在运动部件的轨迹上装上反射式激光传感器(三个),取传感器的开关量,控制要求:在部件运动时需要在sensor触发的时候使轴暂停,或者减速运行。。。怎样才能将sensor的开关信号加入伺服控制程序?或者有别的控制模式可实现上述控制要求?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个PLC吧。传感器接入PLC输入。伺服由PLC控制好了。或者用继电器做逻辑控制转?你用的啥伺服控制器?

楼主:
三菱3U plc  加mr-j3伺服     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把开关量接在伺服控制器上啊?谢谢!

网友B(2019-09-07):
太简单,没人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