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倍频细分问题?

楼主(2012-06-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市场上主流电机编码器的参数(脉冲/转):是指编码器的线数,还是经过倍频细分处理后的脉冲数?如果需要倍频处理,是需要另外设计电路,还是在电机驱动器中已经包含此功能?本人不才,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不懂,问问厂商?~~

网友B:
这是脉冲当量·~~是由控制器部分发出的的参数

网友C:
一般编码器说线数的时候,都说的是没有倍频的真实线数,就是编码盘上的光栅线数

但是我见过卖光栅尺的,不说线数,只说分辨率的,比如说5um的尺子,实际是20um的尺子,要靠4倍频后才能达到5um的分辨率,这个要在买之前问清楚

网友D:
单纯说编码器的时候,通常是说实际刻线数,但是说伺服的时候,还真不一定。

网友E:
个人认为,线数是编码器旋转一圈感光元件记数的个数,分辨率是指旋转编码器转一圈360度每个旋转个数所占的圆周度数。

网友F:
市场上主流电机编码器的参数 可用三個方面來說 歐系電機 日規電機 仿日系電機(國內)

A>歐系使用的編碼器多為弦波 那編碼器的線數既為其解析度(分辨率) 找同介面之驅動就可

B>日系又可分為兩種 弦波與方波(C>) 市面上號稱 13 17 20位的伺服電機 多為弦波之編碼器 倍頻線路都是模擬量的做法並做在驅動器內 只要設置電子齒輪參數就可(4倍頻含在裡面)

C> 市面上用2500PPR的電機 此編碼器都是方波 並且帶UVW 這線數與分辨率是相同

光栅尺的,不说线数,只说分辨率的(或說步距)

脈衝當量與分辨率是兩碼事 每個脈衝所對應移動之最小步距

网友G:
有几个要点:

1.绝对位置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

绝对位置编码器是指可以确切知道当前绝对相位角(相对于零点),绝对式编码器的计数方法是圈数×每圈脉冲+当前脉冲,因此一般读的时候是用通讯方式的,计数电路在编码器里面已经做好,并且带电池保持当前计数,有些伺服是用这种绝对式编码器。下面要说的是增量式编码器。

2.增量式电机编码器基本分成两类:

5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以及正旋波输出编码器。

3.脉冲倍频鉴相:

一般编码器的线数是没有细分的线数,也就是600线就是600线,1000线就是1000线(有时是1024线)。

方波输出的有两种,单相编码器输出,往往只有一相脉冲,还有一个正交脉冲,有两相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

编码器计数的时候可以只记上上跳沿,就是没有倍频(细分),单相脉冲记上跳和下跳,就是2倍频,正交脉冲记所有上跳沿,就是2倍频,记所有上跳和下跳就是4倍频,正交脉冲还有个鉴相的电路,所谓鉴相,就是有两相脉冲的超前滞后关系判断编码器的正转和反转。对于正旋波信号,由于是模拟量,细分的原理就不一样了,利用AD转换可以任意倍频,比如10倍频,100倍频。

4.倍频鉴相电路:

倍频鉴相是由专门的电路实现的,现在集成电路比较发达,以前用分立器件,现在用CPLD/FPGA来实现,一般的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都带有倍频鉴相电路的,如果我们要自己采集脉冲信号,用专门的计数器单元的话都会要求设置倍频,自己设计硬件的话要做倍频鉴相电路,用分立器件或CPLD/FPGA都可以实现。

网友H(2013-07-29):
不错啊,学习了一下,以前编码器都是直接配套在伺服上的,都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