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七十六期-关于E+H音叉料位计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此题来自擂台征集帖,原题目如下:用于电除尘器灰仓物位测量的E+H音叉料位计出现误报,此物位计安装为横向水平安装,音叉长度300mm,试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工控仪表擂台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音叉料位计是法兰式还是螺纹式?要是接线没有问题应该是安装方法不对,音叉的两个开叉要与竖直方向一致(即开叉应左右排列,不能上下排列),在音叉开关的正上方200~300mm处焊一个V型的罩。

网友B:
这可能是由于工艺介质物性所致,也就是没有介质的情况下,物料粘在了音叉开关的音叉部位,所以工作不正常,可以联系厂家,在下次检修的时候问问可不可以将音叉的距离再向两边分开一些试试。

网友C(2012-07-18):
由于电除尘器收集的灰是从上往下掉,有可能灰下落的时候碰到料位计,可以试试改变料位计的灵敏度。

料位计总的伸入灰斗长度是多少?如果太短,可能会有边壁效应,边上积灰导致误报。

安装方法参考1楼的。安装时,最好还是有一定向下的倾斜。

安装位置应该注意,不要在积灰的地方。灰斗内有支撑,应该避开。

电除尘器的灰会不会粘?如果粘,可能会粘在音叉上导致误报。

网友D:
更换料位计   图尔克有一个  具体看物料的阻值调制

网友E:
这可能是由于工艺介质物性所致,也就是没有介质的情况下,物料粘在了音叉开关的音叉部位

更换料位计

网友F:
  E+H传感器也属于进口传感器,质量应该没有问题,物位测量出现误报的可能性,我觉得有以下两种可能:

1、传感器本身出现问题,测量不准确,或者接线接触不好,出现误报;

2、外界因素干扰,使得物料计误检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由于电除尘器收集的灰是从上往下掉,有可能灰下落的时候碰到料位计,可以试试改变料位计的灵敏度。料位计总的伸入灰斗长度是多少?如果太短,可能会有边壁效应,边上积灰导致误报。安装方法参考1楼的。安装时,最好还是有一定向下的倾斜。安装位置应该注意,不要在积灰的地方。灰斗内有支撑,应该避开。电除尘器的灰会不会粘?如果粘,可能会粘在音叉上导致误报。

个人认为也是这样,误报除非就是有外界干扰,要么就物位计坏了。

网友H:
  一、简介
  音叉式料位计是一种振动式的料位开关,音叉式料位开关通常可以以螺纹形式安装在储罐规定物位高度的侧壁上来监测储罐中介质的物位。音叉式料位开关还可以安装在储罐顶部来监测储罐中介质的物位,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要求提供一定长度的加长杆(索)。
  二、工作原理
  音叉式料位开关在压电激励下产生振动频率达125Hz的机械式振动,一旦探头部分被固体物质覆盖,由此产生的阻尼就会立刻被电路监测到并且输出响应的开关量信号。另外,这种机械振动的特性也赋予了自清洁的功能。

音叉料位计概述

  音叉料位计是一种新型的料位开关,也常被称为音叉物位计或者音叉式料位控制器,它是利用音叉振动的原理设计制作的。音叉物位计是在音叉物位开关的感应棒底座,透过压电晶片驱动音叉棒,并且由另外一压电晶片接受振动讯号,使振动讯号得以循环,并且使感应棒产生共振。当物料与感应棒接触时,振动讯号逐渐变小,直到停止共振时,控制电路会输出电气接点信号。由于感应棒感度由前端向后座依次减弱的自然原理,所以当桶槽内物料与桶周围向上堆积,触及感应棒底座<后部>或排料时,均不会产生错误讯号。简单的说,音叉在压电晶体激励下产生机械振动,这种振动具有一定的频率和振幅。

网友I:
1、是否安装位置不合理,正对投料口

2、是否共振频率改变,建议标定一下

网友J:
这玩意不是我的领域,不过还是顶了

网友K:
音叉不适合电收尘器:

1)通过电收尘器的含尘气体需要比电阻符合要求,气体有湿度比电阻才够,有时候甚至需要增湿。音叉长期暴露在含有水汽的含尘气体里,粉尘会逐渐在音叉表面凝结。另外,电收尘器要求气体流速很低,也方便粉尘凝集,如果气体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更是会加快粉尘凝集过程。

2)音叉料位开关的动作原理就是检测叉体接触到物料和没有接触到物料时的振动差别。如果音叉叉体表面沉积的粉尘过多(叉体变粗甚至变成一根棍),干扰了音叉料位开关内部判断机制就会误动作。

楼主(2012-10-03):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ceng2004    我是懒人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xxx110    xxx110
userone  userone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三等奖5名:30积分获得者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秀空     水边清浅横枝瘦

ww19830217     纵横军团—ww19830217
lgx3511    lgx3511

中国555    中国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