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时如何实现多段速度

楼主(2012-06-18):
我用 DPLSY  D0  D2  Y0  这一指令实现脉冲输出,我的思路是用步进指令,检测D1030的值,用DLD= D1030  D116指令(D116为要改变速度时Y0输出的脉冲数),当D1030=D116时转入下一步,再赋一个值给D0,这样就可以变速了,但实际运行时当D1030=D116时,不能转入下一步,也就不会变速,一直按起始的速度运行直至所有脉冲输出完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D1030的计数太快的话 也就是说Y0的输出脉冲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还有你PLC的程序量又大的情况下  那PLC就扫描不到 你这个比较指令的结果哦  你考虑用高速计数器指令比较吧

网友B(2012-08-17):
D= 换成D>=看看。 同时这个条件成立 movp d1030 d200  看看d200 到底是多少脉冲,误差大不大

网友C:
楼主无疑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