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公共窗口

楼主(2012-06-18):
请问各位大师

威纶通触摸屏里的公共窗口我不想让它在首页显示,能不能做得到呀?

网友A:
印象中,首页窗口是可以任意设置的

网友B:
可以的,在系统参数设置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可以啊,在系统设置哪设

网友D:
公共窗口跟主页是连个概念,公共窗口的内容是在每个窗口都显示,默认时候公共窗口时空的,主页是你自己定义的

网友E(2013-03-19):
在哪设置?

网友F(2013-06-06):
楼主可能说的是系统工具条,包括鼠标都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面设为隐藏

网友G:
可以更改的呀

网友H:
系统设置

网友I:
CE里面设置过么?

网友J(2014-02-09):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其它选项>初始窗口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