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 -programmer使用问题

楼主(2012-06-18):
用cx -programmer编译程序时总是有错误提示  如图第一行即37步处 无论是什么地址都会出现红色,并且会出现第一个图的提示   请前辈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急等回复      不胜感激!!!

网友A:
一个条栏中只能编写一个回路 ,编写一个以上的回路就会出现重叠错误。这种低级错误在使用三菱的用户中很常见,因为三菱不区分,在西门子用户中很少见,因为西门子的Netwok的作用与欧姆龙的条栏相同。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 PLC ,程序不太清楚,但是一楼说的和 三菱 的有些相似,一个段中不能写几个回路倒是知道

网友C:
欧姆龙的也是分网络的。不同的回路需要分别写在不同的网络里。

网友D:
一个条里面写了太多的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 啊  犯了低级错误啊  一条写的太多了   再次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