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参数怎么设定?

楼主(2012-06-18):
新手请教个问题。罗斯蒙特涡街流量计8800D由于更换测量介质有水变为蒸汽,在修改里面的参数后表以不能正常工作了。实际管道开度为30%,量程为0到600千克/每小时,现在表的电流输出超出20毫安,已经到了报警点,但是PV值一直指示为0.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需要修改哪些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还是安装说明书的操作修改较好,说明书中参数修改有介质密度、压力、温度、流量范围、流速、管径、小信号切除等设置。

网友B:
仔细的看看说明书,里面应该就有关于测量介质更改的说明及设置的变动。

网友C:
测量蒸汽流量要进行温度及压力补偿的,蒸汽还分为饱和蒸汽及过热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