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Talk View 启动后进入项目出现一个内部错误

楼主(2012-06-18):
Factory Talk View 启动后进入项目出现

   Factory Talk View failed to set the security token (internal error).  错误。

再安全设置里面(Settings-->Runtime Security )也是出现:

    Failed to access Factory Talk security service    错误.

在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已经建立了用户组和相应的用户了。。。

楼主:
多谢你的帮忙! 截图如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不太像,可能得重装系统再装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像,可能得重装系统再装过了

网友C:
好像是没安装完全。。。。

网友D:
是你的FactoryTalk Service Plarform 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E(2014-04-04):
也遇到过,后来用安装程序试图将软件卸载。

反正也没有错误信息提示,进度条卡了一会,卸载窗口自动关掉了。

重启电脑,再开SE就不会报内部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