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6-18):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6AV6545-0CC10-0AX0触摸屏用外接鼠标,鼠标在屏幕上基本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西门子smart line触屏连接S7-300、S7-1200PLC的各种转换器、适配器

欢迎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

为您的工程项目节省大量成本

网友B: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谢谢,分辨率怎么调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F:
  你是鼠标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是不是设置不显示鼠标图),还是看不清? 屏的分辨率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吧!

楼主(2012-08-26):
谢谢大家的帮助,没办法,我直接把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