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本怎么安装运行西门子STEP7_V54_SP5_Chin_PftW

楼主(2012-06-19):
电脑型号:Dell System Vostro 3450

CPU:(英特尔)Intel(R) Core(TM) i5-2430M CPU @ 2.40GHz(2401 MHz

操作系统:win 7

西门子STEP7_V54_SP5_Chin_PftW在Win 7操作系统下安装不了。所以只能把电脑系统改成XP了。但戴尔销售人员说我的
Dell System Vostro 3450本只能用Win 7操作系统,装不了XP系统。这样自然也就装不了西门子STEP7_V54_SP5_Chin_PftW。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才能使电脑型号:Dell System Vostro 3450的笔记本安装西门子STEP7_V54_SP5_Chin_PftW,并正常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2000Windows Server 2003的操作系统我没有用过,更不晓得电脑型号:Dell System Vostro 3450能否装那俩种系统。

网友A:
Win7上安装的Step7版本:  Step7 V5.5   32Bit OS

                                      Step7 V5.5 SP1  64Bit OS

可以在该机型上安装XP系统,但是需要安装Dell基于I5芯片的补丁,否则你的PC运行速度极慢。

在Win7上安装Step7 V5.4,那么传统的回答会告诉你使用虚拟机,包括Vmware(有版权)或者visualBox。

实际上在Win7上不使用虚拟机安装Step7 V5.4非常繁琐,需要首先修改Step7安装程序的本体,使其安装时认可Win7系统,安装完毕后并不能正常使用,需要复制安装有Step7 V5.4的Vista系统的注册表,导入Win7中,此时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CP通讯卡不能正常,需要复制安装有Step7的vista下复制文件覆盖才能正常使用,因此,绝大多数人在不修改系统的前提下都是用易于获取的Step7 V5.5版本。

如果你定要改系统,我建议你使用vista系统,Vista系统的内核与Win7相同,在其SP2补丁发布后已经非常稳定。

以上~

网友B:
操作系统是64的家庭普通版的吧,那你可以安装step v5.5。不一定非要用中文版。

网友C:
  WIN 系统可以装 step v5.5 的版本哟,我5月刚买的 I5 芯片的HP 本,也是 WIN7,装不了,自已硬盘格式化后改装成 XP 系统,别听客服忽悠啦 !

网友D:
这个和什么牌子的本关系不大,和系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