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好电工系列之二 戏说无功补偿的前因后果

楼主(2012-06-19):
本类帖子互动讨论学习,欢迎各路朋友积极参与。

说一说我所理解的无功补偿和电容:记得在一次公司内部培训时,我给研发部几位刚入职的同事讲到什么是无功,当时打了这么个比喻:无功功率好比端着碗吃饭(排除新疆手抓饭的吃法,呵呵),虽然吃饭是目的,但稀粥不能用手捧着喝,必须端着碗,那么这个端碗做的功就是无用功,就是无功功率啦,电力系统中无功的存在也有其必然性,呵呵,当时刚说完,他们都笑了。

楼主:
后来仔细想想,这个比喻也不太充分和恰当,就又改进了培训PPT,找到了一个更加恰当的比喻,具体内容稍后再说,先说说电容和电感:用河流来做比喻,如果一条河流中间有个池塘(电容),那么这条河流上游的水位突然增加或者降低,或者仍入了几块大石头造成波动,到这个池塘这里,就将其平滑化了,到下游仍然是水平如镜的河面,变频器的中间直流母线并联几只电容,就好比这个作用啦。

网友A:
黄工是新疆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工是新疆人吗????

兄弟地道山东人,呵呵。

网友B:
"稀粥不能用手捧着喝,必须端着碗,那么这个端碗做的功就是无用功,"

1、手端碗,端碗做的功还是有用功,就好像用电导线有损耗一样,导线损耗也是有用功;

网友C:
还是端着碗的比喻比较恰当

网友B:
2、我做个比喻,发电厂就好像在大街上提着一筐苹果买苹果的小女孩:

1)有人拿了苹果,吃了,付了钱;

2)有人拿了苹果,看看又放回筐里;

3)对女孩来说,他需要将苹果卖了换成钱;

4)对女孩来说,“拿了苹果,吃了,付了钱”她就高兴;

5)对女孩来说,“拿了苹果,看看又放回筐里”她就不高兴;

6)可是小女孩又不能卖多少苹果,筐里提多少苹果;

7)每天筐里总得提10斤苹果,卖掉8斤,有2斤供来人拿去看看又放回筐里;

网友B:
8)对发电厂来说,他每天要发10KVA的电能,卖出去的只有8KVA,有6KVA电能输出去又还回来;

9)发电厂把自己发的电能用10KVA表示,卖出去的被用了的电能叫8KW,输出去又还回来的叫6Kvar;

网友B:
10)有用功就是“用了”的电能,无用功就是“交换”的电能,发电厂发的电能既有有功的,又有无功的,他们的关系就是:10的平方=8的平方+6的平方

网友B:
3、无用功,是用电设备与电源之间交换的电能:

1)这个电能发电厂没有消耗燃料,但是占用了发电设备的容量;

2)就好像买苹果的筐里,总要一些苹果没有卖出去,总是占用着筐的容积一样;

网友B:
4、无功补偿的意思是:

1)无功是电源与电感、电容这样的储能元件间交换的电能;

2)但是电源与电感、电容这样的储能元件间交换电能的时间正好相反;

3)电源与电感、电容这样的储能元件间交换电能的时间正好相反,电感从电源拿来储存电能的时候,恰好是电容释放还回电源电能的时候;

4)这样电感与电容并联时,电容把能量直接给了电感,过一会儿电感又把电能给给电容,电源没事了,轻松了!

网友B:
5)就好像在银行窗口,一个存钱的遇上了一个取钱的一样,银行的工作人员抽屉里没有钱也不碍事;

网友D:
这个东西就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沫多沫少,就表示功率因数的大小。

网友B:
5、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

6、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无功是交换不是损耗;

7、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无功是交换不是消耗,但是占用发供电设备的容量;

网友B:
8、就好像拿了苹果不吃又放回筐里,令小女孩讨厌,一样烦人;

网友E:
对:刘志斌关于5、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6、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无功是交换不是损耗;7、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无功是交换不是消耗,但是占用发供电设备的容量;内容的回复:

7、只要有电感,就有无功,无功是去不掉的,可以补偿,不能转换,无功是交换不是消耗,但是占用发供电设备的容量;
1;这样无功补偿的意义何在

2;能量在线上进行交换的,怎能会没有损耗

3;电机功率因数为何会只有【0.几】,定子产生磁场的电流是无功还是有功

4;一台储能焊机铭牌为何标的是功率【50KVAR】,而有的是KW

网友F:
学习  都是高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这样无功补偿的意义何在2;能量在线上进行交换的,怎能会没有损耗3;电机功率因数为何会只有【0.几】,定子产生磁场的电流是无功还是有功4;一台储能焊机铭牌为何标的是功率【50KVAR】,而有的是KW

1、无功补偿的意义,在于把无功功率占用的发电机、输配电设备的容量腾出来,可以多带些负荷;

2、电感与电容之间有无功电流,电源与电感之间的无功电流没有了,线路损耗减小了;

3、提高电机供电的功率因数,电机的功率因数还是不变;

4、交流弧焊机标的是功率【50KVAR】;

5、直流焊机标的是功率是KW;

网友G:
高人啊,受教了啊,呵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网友J:
老刘讲的不错,比喻形象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刘讲的不错,比喻形象合理。

谢谢刘老师的热情参与。

楼主:
书接上题,说说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还是先戏说一番,后期再说理论,拿河流来说事,一条干涸的河道,中间有口空池塘(电容),上游放水啦,并且水闸开的很大,水势汹涌,到了池塘这儿,水流都先进了池塘,水位却并不升高,好比刚上电,电流进了电容,对电容充电,电压并不升高,只有到了池塘满了,(电容冲电完成),水位才会升高,好比容性负载:电流相位超前电压相位。不知这么比方恰当不?

楼主:
再说感性负载,比如电机,线圈绕了很多匝,好比一条九曲十八弯的细小河流,上游水闸开大了,因为这些九曲十八弯的河道,水流还没有来得及增加,水位先升高起来了,好比感性负载: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相位。

整个电力系统中,正是因为有这些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所以,电压和电流的相位总是不能夫唱妇随,达到如下完美的一致性:

而是如下这样,电压电流相位不是超前就是滞后:

楼主:
电压电流相位超前或者滞后,会有什么危害呢?看下图,呵呵

楼主:
大家一块儿喊着号子,一起用力,拉起夯,一起放开,落下夯,这样才能将地面夯得结实(好比电力系统让电能干了最大的活),现在如果不喊号子啦,每个人用力不一致(相位超前或滞后),大家可以想想后果,很可能夯到某个人的脚,地面也夯不结实,因为没有发挥这些人的最大功。呵呵。

楼主:
在电能质量治理方面,HOTEAM版主(haoge_188)可谓经验丰富,产品做的也比较专业,呵呵,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9-98C0-0FADDE732292

我算是班门弄斧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一块儿喊着号子,一起用力,拉起夯,一起放开,落下夯,这样才能将地面夯得结实(好比电力系统让电能干了最大的活),现在如果不喊号子啦,每个人用力不一致(相位超前或滞后),大家可以想想后果,很可能夯到某个人的脚,地面也夯不结实,因为没有发挥这些人的最大功。呵呵。

1、步调不一致,在“拉起夯”时用力做正功;

2、步调不一致,在“落下夯”时用力做负功;

网友B:
3、打秋千时,送的力总是和运动方向相同时,做正功,秋千越打越高;

4、打秋千时,送的力如果和运动方向相反时,做负功,秋千越打越低;

5、做正功秋千得到能量,做负功秋千输出能量;

6、秋千得到能量,是有用功,秋千输出能量是无用功;

7、当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不一致时,就会出现电源不只是输出能量,还会把输出的能量在拿回来,出现与负载交换能量的物理现象!

网友E:
7、当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不一致时,就会出现电源不只是输出能量,还会把输出的能量在拿回来,出现与负载交换能量的物理现象!

1;工厂配电为何要求要有补偿柜,如没有会有何影响?

2;电源与负载交换能量【的介质为何物,怎能会没有损耗】

3;如不   补偿对用电方的【电能表】是多计量还是少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当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不一致时,就会出现电源不只是输出能量,还会把输出的能量在拿回来,出现与负载交换能量的物理现象!1;工厂配电为何要求要有补偿柜,如没有会有何影响?2;电源与负载交换能量【的介质为何物,怎能会没有损耗】3;如不   补偿对用电方的【电能表】是多计量还是少计量?

稍后揭晓电业局为什么不乐意啦,强制要求客户做无功补偿。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高人啊,受教了啊,呵呵呵

网友L:
有讨论的帖子才是好帖子。

严重关注黄工的做个好电工系列神贴。

期待系列三。

网友M:
我也是很期待啊,期待楼主神贴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很期待啊,期待楼主神贴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学习  都是高人啊

网友P:
好贴必须顶有讨论有进步

网友Q:
跟帖,请教一个问题。无功补偿,会引起并联谐振吗?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