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近开关短路会影响变频器?

楼主(2012-06-19):
我的一台设备前些天发现转速很慢,经检查发现设备上的一个接近开关短路了,就是不接近金属也一直亮,把这个接近开关线摘掉变频器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变频器启动由外部端子控制,频率由PLC模拟量控制.

网友A:
这个开关信号是不是对PLC的模拟输出起影响?就是程式中,当这个开关动作,设定速度变慢。

网友B:
接近开关是从变频器取电源的吗?如果是则会造成变频器控制电压降低。

网友C:
估计短路时有信号进入变频器,应该是接在一个排上的吧

楼主:
不是,正常情况下,变频器不运行的时候,模拟量输出的话,变频器屏幕上显示频率只有小数点后面的稍微有点跳变,但是一旦有短路,整个频率都大幅度跳变.变频器启动由外部端子控制,9接直流电源的0V,5\6\7接PLC输出点.

楼主:
短路的时候启动变频器,电机也转,就是实际的频率比PLC输出电压对应的频率小很多。

网友D(2012-07-20):
你应该说一下你的接近开关接到什么地方了,起什么作用。

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呀!

是不是影响了PLC的模拟输出了。

网友E:
如果是多段速控制,这个短路的接近开关接通了一个频率的控制端,结果就是这样了。

网友F:
  你的这个接近开关接线是到哪,在设备中起什么作用呢?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短接后启动变频器运行,也就是说这个信号与变频器启动速度有关,当它有信号 ,PLC 控制不了变频器运行 !

网友G:
你的这个接近开关接线是到哪,在设备中起什么作用呢?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楼主:
检测用的,跟变频器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H:
广州变频器维修群:1647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