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R-C32TR的掉电寄存器是哪些

楼主(2012-06-19):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松下FPOR-C32T的掉电寄存器是哪些?

网友A:
看FP0R的相关手册 应该有的

正常是可以设定的

记不住。

楼主:
手册上找了好久找不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FP0R的相关手册 应该有的正常是可以设定的 记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找了好久找不出来啊!

不可能啊,没仔细找

网友D:
DT32710-------------DT32764,看系统寄存器中有显示。。。。。。。。

网友E(2012-08-22):
dt32450到最后

网友F:
青岛黄工说的那个是错的!FP-X,与FPG保持寄存器是这样!但是FP0R不是!

7楼和是正解

网友F:
在那个产品说明书就是那种彩页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