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PLC编程

楼主(2012-06-19):
我想问问啊。我们单位有台FANUC系统的铣床。现在要加点信号再重新编程。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吗?

网友A:
这句话问的,有点悬啊

网友B:
你要编NC的还是PMC的?

网友C:
这个啊只能提供给你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怎么给我啊。能不能传个给我。谢谢。QQ:95889402  邮箱95889402@qq.com

楼主:
对:boeMTX60关于你要编NC的还是PMC的?内容的回复:

因为,我是刚刚接触FANUC。我想问问。我怎么区分啊。我看见电器柜里只有有个I/O的单位。还有3块是X,Y,Z的动力版。

网友B:
对:kingboy101关于回复内容:对:boeMTX60关于你要编NC的还是PMC的?内容的回复:因为,我是刚刚接触FANUC。我想问问。我怎么区分啊。我看见电器柜里只有有个I/O的单位。还有3块是X,Y,Z的动力版。 内容的回复:

pmc是外围辅助控制系统,跟我们学的PLC一个功能,NC是加工程序,通过控制伺服轴实现动作完成零件的加工,一般情况下pmc和nc是集成在一起,不知您用的是fanuc的那个版本的系统,18i,31i还是以前的老一些的

楼主:
对:boeMTX60关于回复内容:对:kingboy101关于回复内容:对:boeMTX60关于你要编NC的还是PMC的?内容的回复:因为,我是刚刚接触FANUC。我想问问。我怎么区分啊。我看见电器柜里只有有个I/O的单位。还有3块是X,Y,Z的动力版。 内容的回复:pmc是外围辅助控制系统,跟我们学的PLC一个功能,NC是加工程序,通过控制伺服轴实现动作完成零件的加工,一般情况下pmc和nc是集成在一起,不知您用的是fanuc的那个版本的系统,18i,31i还是以前的老一些的 内容的回复:

我在SYSTEM里面的数据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