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数据块

楼主(2012-06-19):
建立背景数据块时出现:第 000001 行第 021
列警告:未找到被调用或寻址的块 FB 1
的有效离线 ASCII 类型描述。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先建立一个空白的FB1块试试。。。

网友B:
     未找到被调用或寻址的块 FB 1  , 是不是你这个 FB1 没有出现在程序呀,期待高手出现解决

楼主:
建立个空白的是可以的,但是要用原有的那个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