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86的INTR外部硬件中断不正确,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2-06-19):
80186与8259连接,INT上有信号,INTA上没有信号(80186中断处理响应脚,一直是高电平)

 ;初始化8259中断
 mov     ax, 5000h
 mov     es, ax
 mov     word 【es:100h】,1Fh  ;ICW1
 mov     word 【es:102h】,80h  ;ICW2,采用远OBRM中断的参数设置
 mov     word 【es:102h】,3h  ;ICW4 缓冲方式/主 80X86系列

 mov     word 【es:102h】,0feh  ;OCW1 ,屏蔽掉串口中断的,因为在中断处理过程中,要通过串口来发送数据
 nop
 nop

STI

....

运行起来,一直没有进入中断,我估计是CPU没有响应中断,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我之前想的INTR中断是CPU自动完成的,对吗?是否需要专门写程序对这个操作?

当然,80H*4的内存地址放的是中断入口地址,观察了,一直没进去干活。

网友A(2020-09-25):
记得先要求现场视频验证公司实体,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让和你视频验证的人在你指定的台子前做你指定的动作;如果不敢验证或者无法验证的都是假平台。

切记在验证过程中,验证人员一定要能按照你构想的方式到你指定的桌号前做不同的动作和手势,大厅里所有的台桌都能验证,如果不敢那就不是同步在线,统称接口。

鉴定三点:公平,公正,公开。公司现场必须有很多现场客人在玩,人来人往的才火爆,才能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