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 SFC如何转为梯形图?

楼主(2012-06-19):
请问三菱FX2NPLC  SFC如何转为梯形图?

网友A:
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可以自动将状态转移图转换为梯形图。

2、采用“起保停”的方式转换为梯形图。

3、采用以转换为中心的方式使用SET及RST指令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B:
不知这个帖子可否做个参考:
“FX2N步进梯形图转SFC程序”http://bbs.g kong.com/archive.aspx?ID=242507

(注:需把“g k”之间的空格去掉,才是地址)

网友C: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可以自动将状态转移图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可以自动将状态转移图转换为梯形图

楼主:
已经找到转换的菜单和转换方式了,就在文件菜单里面,谢谢各位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