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的作用与概念

楼主(2012-06-19):
漏电断路器(residual current circuit-breaker)

电路中漏电电流超过预定值时能自动动作的开关。常用的漏电断路器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类,而电流型又分为电磁型和电子型两种。 漏电断路器用于防止人身触电,应根据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触电防护的不同要求来选择。
类型
  电压型漏电断路器用于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电网。其特点是当人身触电时,零线对地出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引起继电器动作,电源开关跳闸。
  电流型漏电断路器主要用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其特点是当人身触电时,由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出一个漏电电流,使继电器动作,电源开关断开。
漏电断路器的选用原则
根据使用目的和电气设备所在的场所来选择
  1)直接接触触电的防护
  因直接接触触电的危害比较大,引起的后果严重,所以要选用灵敏度较高的漏电断路器,对电动工具、移动式电气设备和临时线路,应在回路中安装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在0.1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住宅,最好安装在进户电能表后。
  如果一旦触电容易引起二次伤害(比如高空作业),应在回路中安装动作电流为15mA,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于医院中的电气医疗设备,应安装动作电流为6mA,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
  2)间接接触触电防护
  不同场所的间接接触触电,能对人身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不同场所应安装不同的漏电断路器。对容易触电的危害性较大的场所,要求用灵敏度比较高的漏电断路器。在潮湿场所比在干燥场所触电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一般应安装动作电流为15-30mA,动作时间在0.1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于水中的电器设备,应安装动作.电流为6- l0mA,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于操作人员必须站在金属物体上或金属容器内的电气设备,只要电压高于24V,就应安装动作电流为15mA以下,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电压为220V或380V的固定电气设备,当外壳接地电阻在500fZ以下时,单机可安装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在0.19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额定电流在100A以上的大型电气设备或带有多台用电设备的供电回路,可安装动作电流为50--100mA的漏电断路器,对用电设备的接地电阻在1000以下时,可安装动作电流为200-500mA的漏电断路器。
根据电路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来选择
  1)单机配用的漏电断路器.动作电流应大于设备正常运行时泄漏电流的4倍。
  2)用于分支线路的漏电断路器,动作电流应大于线路正常运行时泄漏电流的2.5倍,同时也要大于线路中泄漏电流最大的电气设备的泄漏电流的4倍。
  3)主干线或全网总保护的漏电断路器,其动作电流应大于电网正常运行时泄漏电流的2.5倍。
  如果不容易测量线路或电气设备的泄漏电流,可按照下面的经验公式进行估算:
  照明回路或居民生活用电回路:漏电断路器的动作电流IDZ>ISJ/2000;
  动力与照明混合回路:漏电断路器的动作电流IDZ>ISJ/1000.
  公式中IDZ为漏电断路器动作电流,ISJ为电路中的最大电流。
根据电气设备的供电方式选择
  1)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二极二线式或单极二线式漏电断路器。
  2)三相三线制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四线式漏电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前应检查漏电断路器铭牌上的数据与使用要求是否一致。
  2.安装时不要太靠近大电流母线和交流接触器。
  3.漏电断路器动作电流大于巧mA时,其所保护的设备外壳要可靠接地。
  4.应充分考虑供电线路的供电方式、电压以及系统的接地形式。
  5.安装具有短路保护的漏电断路器,必须保证有足够的飞弧距离。
  6.组合式漏电断路器外部连接的控制回路,应使用铜导线,截面积不小于1.5mmzo
  7.安装漏电断路器后,不能拆除原来低压线路或设备原来的接地保护措施,同时断路器负载侧中性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公用,?以免误动作。
  8.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接地线。三极四线式和四极式漏电断路器的中性线应接在断路器中,经过断路器的中性线不能再作为保护接地线使用,也不能重复接地或接电气设备外壳。而保护地线不得接人漏电断路器内。
  9.漏电断路器的保护范围应为独立回路,不能与其他回路有电气上的连接。漏电断路器不能并联使用保护同一线路或电气设备。
  10.安装结束后,应操作试验按钮,检查漏电断路器是否能可靠动作。一般情况下应试验三次以上,并且都能正常动作才行。
漏电断路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1.刚投入运行就跳闸
  1)三相电源线,包括零线没有在同一方向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改正接线即可。
  2)安装漏电断路器与未安装漏电断路器的线路在电气上有连接,将两种电路分开即可。
  3)线路中存在一火一地负荷,消除这样的负荷即可。
  4)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零线有重复接地现象,应消除重复接地。
  5)漏电断路器本身有故障,应更换。2.发生误动作
  1)过电压引起。如当线路中发生操作过电压时可使得断路器动作,这时可以选用延时或冲击电压不动作型漏电断路器,也可以在触头之间安装阻容吸收电路抑制过电压,也可在线路中投人过电压吸收装置。
  2)电磁干扰。如附近有磁性设备或大功率电气设备开停,应调整漏电断路器的安装位置,远离这样的电气元件。
  3)环流影响。如果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都有各自的接地,因两台变压器的阻抗不可能完全相等,这样会在接地线中产生环流,引起断路器动作,拆除一个接地线即可。另外,同一变压器通过两条并联回路对同一负载供电,两条回路中的电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也可能出现环流,所以,应将两条回路分开运行。
  4)工作零线的绝缘电阻降低。当工作零线的绝缘电阻降低时,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在零线上会出现比较大的工作电流,并经人地流向其他分支路,从而在各个漏电断路器上都能出现漏电电流,使断路器误动作。
  5)接地不当。如零线重复接地,会引起漏电断路器的误动作。
  6)过载或短路的影响。如果漏电断路器同时又具有短路保护、过电流保护时,当过流保护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大小不合适时会发生误动作,此时调节整定电流值即可。
断路器的国家标准
  GB 10963-198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断路器【1】
  GB 14048.2-199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
  GB 16916.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1部分:一般规则
  GB 16916.2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RCCB的适用性
  GB 16916.2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有关的RCCB的适用性
  GB 16917.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1部分:一般规则
  GB 16917.2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RCBO的适用性
  GB 16917.2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有关的RCBO的适用性
  GB 1984-1989|交流高压断路器
  GB 4876-1985|交流高压断路器的线路充电电流开合试验
  GB 7675-1987|交流高压断路器的开合电容器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