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9):
我用V4.0 STEP 7 MicroWIN软件上载cpu224cn,会提示“程序中包含一个或多个3.0一下版本”不能上载(从PLC到电脑)是什么原因?我电脑里面S7-200软件只装了V4.0 STEP 7 MicroWIN。

网友A:
加密了吧

另外你的cn型号怎么会有3.0版本的提示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加密,但是 CN 的 CPU 的话,你的V4.0 STEP 7 MicroWIN软件是哪个版本,要安装 SP4 或以上的中文版本的软件,语言切换 到中文

网友C:
是不是PLC里的程序是很久以前用3.0以下版本编写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