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2-06-19):
这段程序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32位数据D160的值小于常数2000的时候,把D230传送到D200中(32位指令),把D232传送到D202中

D160大于等于2000,但是小于6000的时候,把D234传送到D200中(32位指令),把D236传送到D202中

D160大于等于6000的时候,把D238传送到D200中(32位指令),把D242传送到D202中

其中DMOV是32位数据处理,MOV是16位数据处理。

建议加强基本功GOOD LUCK!

网友B:
前面貌似是比较指令,后面是传输指令,0位的是当D160小于K2000时分别把D230传到D200和D232传到D202,23位的是当D160大于或等于K2000和小于K6000之间就把D234传到D200,D236传到D202,后面的就类推了,不知道有没有说对?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懂了。

网友C:
32位数据D160的值小于常数2000的时候,把D230传送到D200中(32位指令),把D232传送到D202中

D160大于等于2000,但是小于6000的时候,把D234传送到D200中(32位指令),把D236传送到D202中

D160大于等于6000的时候,把D238传送到D200中(32位指令),把D242传送到D202中

网友D:
呵呵,看到高手出手了

网友E:
这是最基础的指令了。。。难道LZ不看编程手册的?

网友F(2012-10-13):
1楼的说明很详细,也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