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基础知识02-图解常用继电器控制电路与相应PLC

楼主(2012-06-19):
以下以图解方式讲解常用:继电器控制电路与相应PLC结合使用的功能和工作原理,都属PLC基础知识范围
一、点动电路
1.1功能介绍:

顾名思义,点则动,松则不动,即按下按钮开,松开按钮停。

图

1.2工作原理:
图

二、带停止的自动保持电路

  2.1 功能介绍

  是保持电路状态的一种基本形式,主要用于保持外部信号状态。
图

2.2 工作原理

  开机,按下常开按钮0,继电器线圈J0 得电,J0 主触点闭合,电机得电开机。同时J0 辅助触点自锁,电机继续运行见图2-6。停机,按下常闭按钮1。继电器线圈J0 失电,同时J0 辅助触点断开,电动机失电停机见图2-5。

2.3 电路应用

  下面我们给继电器线圈未通电和通电前后作出的比较:
图

三、自保持互锁电路

3.1 功能介绍

  一个停止开关,两个启动开关,以先动作的信号优先另一信号因受联锁作用,在停止信号未动作前用不会动作。
图

3.2 工作原理

图

3.3 电路应用

  此电路可作电机正反转控制等。

四、先动作优先电路

4.1 功能介绍

  在多个输入信号的线路中,以最先动作的信号优先。在最先输入的信号未除去之时,其它信号无法动作。
图

4.2工作原理

  常开按扭0 到3 不管哪一个按下时,其对应的继电器线圈得电,相应的常开触点闭合自锁,同时J4 继电器也动作断开其它3 组的供电,只要最先得电的继电器不断电,其它继电器就无法动作。

4.3 电路应用

  此电路只要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复位开关,可作抢答器用。

五、后动作优先电路

5.1 功能介绍

  在多个输入信号的线路中,以最后动作的信号优先。前面动作所决定的状态自行解除。

图

5.2 工作原理

  在电路通电的任何状态按下常开按扭0 到3 时对应的继电器线圈得电,其相应的常闭触点断开、同时解除其它线圈的自锁(自保持)状态。

5.3 电路应用

  此电路可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复位常闭开关可作程序选择、生产期顺序控制电路等。

六、时间继电器(又名延时继电器)
图

6.1 功能介绍

  当加入(或去掉)输入的动作信号后,其输出电路需经过规定的准确时间才产生跳跃式变化(或触头动作)的一种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按功能分为接通延时、断开延时、瞬动延时等。

  下面着重研究延时接通继电器的应用。
图

  图2-12 为简单的延时接通应用电路。为便于分析原理,在时间继电器常开触点上串联一个灯泡,当然你也可以串联其它负载,比如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等,图2-13 为PLC 梯形图的表达方式,原理图与图2-12 相同。为了分析动作流程,在接通延时应用电路中加上电源见图2-14,此时延时继电器并未工作。
图

  假设延时继电器预设时间为10 秒,按下常开按钮,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并开始计时,10 秒后时间常开触点闭合,同时灯泡得电点亮见图2-16,直到松开常开按钮,时间继电器线圈失电,常开触点恢复常开,此时再回到图2-14 灯灭状态。
图

七、计数器
图

7.1 功能介绍

  通过传动机构驱动计数元件,指示被测量累计(加法计数)或逆计(减法计数)值的器件,当数量达到预设值输出接通或断开信号。

  下面介绍一下加法计数应用。
图

7.2 接线说明

  图2-18 中1、4 脚为电源输入端,2、3 脚为信号输入端,5、6 脚为内部常开触点输出端。

7.3 工作原理

  按下和松开常开按钮一次,计数器显示窗口加一显示,假设计数器预设值为3,当按下和松开常开按钮数值到达3 次后,内部常开触点闭

图

以上提供的PLC和继电器相关应用和原理内容,只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本文转载:http://www.dq-fx.com/newsdetail-2-880.aspx

网友A:
学习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B:
很是有点经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是有点经典啊

网友D(2017-08-14):
又重温了一次 读书时学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