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求助啊。。

楼主(2012-06-19):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最近在用台达20pm实现点胶机的功能,想问下各位高手就是像20pm这种差动输出的脉冲,该怎么和步进电机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是TR21PM的,好纠结,机器不动作,也不知道是没有跳到OX运动子程序呢还是连线上有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它才是你的师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它才是你的师父!
我们回答的都是碰到过的,如果没有遇见过一般还真不好回答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
好好看说明书,它才是你的师父!
内容的回复:
我是新手。很多地方看了也没怎么理解过来。现在又遇到问题了。就是ox运动子程序偶尔能运行,偶尔又不能运行,还有我执行G1指令的时候,机器不会照我给的脉冲数运动,而是一直朝一个方向运动,直至我设定的限位点才停下。大哥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C:
支持刘老师的观点,说明书很重要!!!

网友D:
可以明确告诉你,电机不转是因为步进电机只能用集电极控制!差动不行,还太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