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能否做多电机控制

楼主(2012-06-19):
我有一款产品,现在用arm芯片控制,有4个步进和一个伺服,用arm要用好几片,通讯麻烦,容易出故障,能否用信捷的plc代替?

主要要求: 5个电机要同时动作,不要求严格的曲线和插补,但要防止撞机,顺序不能错,比如电机1运行了1000步之后电机2才能运行,然后电机1继续运行1000步再停,而且此时电机3,4,5都再运行,但必须在各自的范围内,不能让机械手相互撞机。

还有就是信捷的程序保密性如何,是否容易被<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
willway你的要求选择,信捷PLC中XCC-24T-E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不需要ARM,16位瑞萨的芯片足够了,为何你原有的产品“用arm要用好几片,通讯麻烦,容易出故障”,是因为你需要使用成熟产品,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至于用户程序保密性,是大家都知道的,无法解

网友B:
如果只这些动作要求,普通51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C:
你好,由于你是4个步进电机和一个伺服电机,所以如果你要使用信捷PLC来控制的话,只能使用XCC-24/32T-E(5轴)或者是XCM-60T-E(10轴),都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如果只这些动作要求,普通51就可以搞定啊。 内容的回复:

51搞不定啊,步进是64和128细分的,要100k-200k的脉冲,而且有加减速曲线的,我们一片arm控制两个轴都吃力

楼主:
对:无锡信捷PLC关于你好,由于你是4个步进电机和一个伺服电机,所以如果你要使用信捷PLC来控制的话,只能使用XCC-24/32T-E(5轴)或者是XCM-60T-E(10轴),都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准备先试用一台,就是不知道5路同时工作,实时性怎么样

楼主:
对:无锡信捷PLC关于你好,由于你是4个步进电机和一个伺服电机,所以如果你要使用信捷PLC来控制的话,只能使用XCC-24/32T-E(5轴)或者是XCM-60T-E(10轴),都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内容的回复:

我看了那个资料,只有14路输出,如果5个电机用掉10路输出(每个电机的脉冲和方向各一路),只剩下4路输出了,电磁阀有6个,是不是只好再加一个plc用通讯接口连起来啊,如果加扩展模块的话,要用掉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网友D(2012-08-13):
对:willway关于回复内容:对:无锡信捷PLC关于你好,由于你是4个步进电机和一个伺服电机,所以如果你要使用信捷PLC来控制的话,只能使用XCC-24/32T-E(5轴)或者是XCM-60T-E(10轴),都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内容的回复:我看了那个资料,只有14路输出,如果5个电机用掉10路输出(每个电机的脉冲和方向各一路),只剩下4路输出了,电磁阀有6个,是不是只好再加一个plc用通讯接口连起来啊,如果加扩展模块的话,要用掉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内容的回复:

可以加个MA扩展模块,或者就用XCM-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