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5-32T-E PLC带步进电机的接线

楼主(2012-06-19):
输出用24 V直流电源时,说明书中画着要串2K电阻,如果输出用5V直流电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串电阻了.

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中脉冲信号可以接收5-24V信号.所以直接接24V电源不串电阻行吗.

网友A:
各个型号对应的驱动器不一样的,具体的看下说明书怎么接线就是了

楼主:
对:控友华安关于各个型号对应的驱动器不一样的,具体的看下说明书怎么接线就是了 内容的回复:

PLC的说明书上要求串电阻,但驱动器可以接收5-24V信号,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B:
如果驱动是可以接收5~24V的话,你就不用串2K的电阻了,直接连接即可,要是你的步进驱动器只能接收5V的话,那只能接2K的电阻了。

楼主:
谢谢,我第一次用信捷的PLC,可能还会遇到问题,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C(2016-07-18):
学习了,多谢大神指导,对于新手真的很有用

网友D:
按说明书来就可以,5~24v不用串电阻也可以用,5v的话需要串接1、8k或是2k的电阻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