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维修案例6

楼主(2012-06-19):
一台1.5KW变频器
故障现象:显示OCU(过流)故障分析:给变频器通入直流测试电源后,显示过流故障OCU,(这是我们公司变频器维修比较常见的故障),认为是电流检测保护电路有问题,对电流保护检测电路 进行全面的测量,并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现象。再次通电还是显示这样的故障,奇怪的是这个故障可以复位,这个现象提醒了我,根据经验分析,更换驱动电路内 的滤波电容应该会有所收获。因为平时修理旧变频器时,都必须将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一般是贴片电容)更换新电容,因为这些电容容易老化。把全部的电容更换后,上电运行正常。

来源:嘉兴中瑞电子

网友A:
收藏了。      不错的案例。

网友B:
又学到了一些,不错哟。

网友C:
第六个案例了呀,赶紧找找前面的

网友D:
不错是不错,就是太分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是不错,就是太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