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6-19):
帮忙计算一下【AR1,P#2.6】,AR1=26.2,指针内所得到的数十多少,如何计算。还有程序中的PID【AR1,P#2.6】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指针内得到的数是29.0。

是这样计算的:把地址寄存器1(AR1)中的值加上偏移量(p#2.6),因为AR1已经赋值为26.2所以方括号内的总值为29.0。

举个例子:如果你想使Q29.0得电,可以像下面的形式编程

             L  p#26.2                   //把26.2装入累加器1

             LAR1                         //把累加器1的值(即26.2)装入地址寄存器1(此时AR1=26.2)

             L   1                         // 把逻辑1装入累加器1

            T  Q【AR1,p#2.6】    //把累加器1的值(此时为1)传给Q29.0(即把Q29.0置1)

网友B:
楼上的, 有 Q 28.8 这个地址吗?   Q是按字节计算的吧, Q28.0~Q28.7

上面那个地址 是不是理解为  Q29.0 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 Q 28.8 这个地址吗?   Q是按字节计算的吧, Q28.0~Q28.7 上面那个地址 是不是理解为  Q29.0 哪?

确实应该是Q29.0

但是需要注意,如果是置1,应该使用:

SET

= Q【AR1,P#2.6】

L 1

T QB【AR1,P#2.6】

网友E:
AR1=26.2,组成格式为BYTE.BIT,其中BITE=26,BIT=2.BYTE是10进制算法,BIT是8进制算法

P#2.6,就是BYTE=2 ,BIT=6,

【AR1,P#2.6】=(26+2).(2+6)

也就是29.0

网友A:
对的,是29.0

不好意思太不小心了,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有 Q 28.8 这个地址吗?   Q是按字节计算的吧, Q28.0~Q28.7 上面那个地址 是不是理解为  Q29.0 哪?

         不错,也来学习一下指针的使用, SIEMENS 的地址位为 0.0-0.7,没有0.8的说法,到 0.8 就进一到 1.0 地址啦啦

楼主:
我也算的是29.0,但有本例题上的答案竟然是29.7,我也是拿不准啦,<此处内容被屏蔽>书籍太可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算的是29.0,但有本例题上的答案竟然是29.7,我也是拿不准啦,<此处内容被屏蔽>书籍太可怕

网友H:
29.0 =26.2+2.6    位:逢八进一,字节:逢十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