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VT3-Q5S触摸屏与三菱Q01CPU连接报错

楼主(2012-06-19):
目前使用一台Keyence的VT3-Q5S人机界面与三菱的Q01CPU编程口直接连接,按照keyence 人机界面的手册设定好PLC和人机界面的通讯参数,连接时总是报错PLCError【06】,看人机界面手册介绍此错误是使用的软元件超范围或不存在,还有是PLC的报错代码参考PLC的用户手册,可是写一个根本不用软元件的人机界面程序也还是报相同的错误,监控PLC错误代码特殊寄存区,根本没有报错,对PLC进行诊断也没错,到底是哪错了啊?

本来觉得人机界面和PLC连接通讯不是什么事,两边设定好相同的通讯设置就可以,这次可真恶心了。

网友A:
通讯线,通讯COM都对吗?

网友B:
估计两者不兼容吧。或着兼容性差。

楼主:
人机界面通讯口是port2,人机界面与PLC链接的固定口,通讯线也是从keyence买的专用线,以前用过罗升的屏与三菱PLC连,proface的屏和三菱的plc连都没事,这回是服了,keyence的支持也说不上来问题在哪。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用的VT stidio v2.2的版本太低,plc类型里没有QUTE 系列 CPU直连,使用v4.51选择这个PLC类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