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忙看看这个变频器怎么调速有图谢谢

楼主(2012-06-19):
  1. 哪位大虾帮帮忙看看这个变频器怎么调速,现在最大值是图片上的39.00要怎么调到60或70呢?是外部调速的,这个面板不会调按哪个按钮都没反应。麻烦说下具体的步骤,按哪些按钮调节偶是菜鸟一个什么也不懂。,三菱的E500以前的老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的,如果你没说明书我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B:
用MODE键切换到参数设定模式,按SET键调出参数Pr79将其设定值改成1,面板上的PU指示灯点亮就可以修改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