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帮忙。看看这个变频器要怎么调速的

楼主(2012-06-19):
哪位大虾帮帮忙。看看这个变频器要怎么调速的,是买的一个旧设备,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下面的图片)是用外部的按钮调速的,现在只能把变频器调到39.00(下面的图片)要想调到60.00或70.00要怎么操作,麻烦说下具体的步骤,按哪些按钮调。偶是一菜鸟什么也不懂,调了变频器面板上的按钮,每一个都没反应,数字也不会变化,是三菱以前的老型号了E500,大虾们,路过帮下忙,万分感激....

网友A:
最好是找来说明书仔细看看。

网友B:
这最基础的东西,只能看说明书了

别人也很难三言两语给你说的清楚

网友C:
用MODE键切换到参数设定模式,按SET键调出参数Pr79将其设定值改成1,面板上的PU指示灯点亮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网友D:
搜不到资料吗?网上搜个说明书什么的就都有了,一般变频器都是有各自的说明书。

网友E:
不是我忽悠你,这个东西太老了

网友F:
你按照变频器上面的型号在网是搜一下说明书,把最高操作频率设到60或者是70就好了,可以把调速方式设定为用面板上的电位器调速那样好点

网友G:
这个是什么牌子,貌似现在我们都用控制板

网友H:
下载说明书,找上限频率之类的参数,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