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驱动器启动人机界面出现异常

楼主(2012-06-19):
今天 通电调试机床有一台机床伺服驱动器一送电就会显示AL51的故障代码          还有一台送电后伺服驱动器启动人机界面出现黑屏 像是缓冲一样的     哪位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   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A151

过负荷2

由于机械故障导致伺服放大器连续数秒钟以最大电流输出。伺服电机的锁定时间在1秒以上

机械故障

1,  检查运行模式

2 安装限位开关

伺服电机接线错误。伺服放大器的输出U V W和伺服电机的输入U V W相位没有接对

正确接线

网友A:
逆变器受保护引起上电黑屏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A1。51过负荷2由于机械故障导致伺服放大器连续数秒钟以最大电流输出。伺服电机的锁定时间在1秒以上机械故障1,  检查运行模式2, 安装限位开关伺服电机接线错误。伺服放大器的输出U V W和伺服电机的输入U V W相位没有接对正确接线内容的回复:

今天问题解决啦      AL51     是因为伺服马达的BK没有电压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逆变器受保护引起上电黑屏内容的回复:

人机界面上电黑屏是因为外围的安全锁短路导致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