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交直流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2-06-19):
220vac接整流桥(由四个1n4007二极管组成)再接400v 6uf的电容,再外接200vdc的电机电机堵转电流2.04A。结果二极管老是击穿,去掉电容还是击穿,但是外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电机就正常运转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A:
为什么用1N4007?正向电流才1A。在没有调速环节的情况下,加到电机的电压高于200V,应该在250V左右,电流就要大于额定电流。10欧电阻能限制点电流。换5A以上的整流桥或用3A二极管,二极管的引脚尽量留长,帮助散热。要保证4W左右的散热能力。

楼主:
电路空载时的输出电压跟接电机是的输出电压会有变动吗?我接电容的时候输出电压为310V,我空载的时候测输出电压为203V但是二极管还是击穿,是不是电流超出了二极管的极限了?

楼主:
如果前面的二极管电桥一定要用1n4007的话,我电机该做什么改动呢?是电压该高还是改低?

网友B:
1n4007的正向电流最大才1A。直接买个5A的全桥换上就行,几块钱的事,干嘛一定要4007呢。

网友A:
“一定要用1n4007”那就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