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及实际运用

楼主(2012-06-19):
一.  功率因数的定义
在电力系统中,电动机及其它带有线圈(绕组)的设备很多,这类设备除了从电源取得一部分电功率作有功用外,还将耗用一部分电功率用来建立线圈磁场。这就额外地加在了电源的负坦,功率因数cos?(也称力率)就是反映总电功率中有功功率所占的比例大小。
理论公式上,有功功率表达式中的P=U*I*cos?中的cos?为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小于或等于1,功率因数的大小说明电源被利用程度,它的高低决定月电路端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cos? 小于1 电路中就发生能量互换出现无功功率Q=UIsin?。
所以在计算过程中,可通过cos?=P/S ,tg?=P/Q(其中:P称为有功功率(KW),Q称无功功率(Kvar),S=U*I称为视在功率(KVA)),在实际中,可用电量值代替相应的功率。
二.提高功率因数的实际意义
1. 对于电力系统中的供电部分,提供电能的发电机是按要求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设计的,发电机长期运行中,电压和电流都不能超过额定值,否则会缩短其使用寿命,甚至损坏发电机。由于发电机是通过额定电流与额定电压之积定额的,这意味着当其接入负载为电阻时,理论上发电机得到完全的利用,因为P=U*I*cos?中的cos?=1;但是当负载为干性或容性时,cos?<1,发电机就得不到充分利用。为了最大程度利用发电机的容量,就必须提高其功率因数。
2. 对于电力系统中的输电部分,输电线上的损耗:Pl=RI*I,负载吸收的平均功率:P.=V*I*cos? ,因为I=P./V/ cos?,所以Pl=R*P./V/cos?(V是负载端电压的有效值)。              由以上式可以看出,在V和P都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功率因数cos?会降低输电线上的功率损耗!
在实际中,提高功率因数意味着:
1) 提高用电质量,改善设备运行条件,可保证设备在正常条件下工作,这就有利于安全生产。
2) 可节约电能,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电费开支。例如:当cos?=0.5时的损耗是cos?=1时的4倍。
3) 能提高企业用电设备的利用率,充分发挥企业的设备潜力。
4) 可减少线路的功率损失,提高电网输电效率。
5) 因发电机的发电容量的限定,故提高cos?也就使发电机能多出有功功率。
在实际用电过程中,提高负载的功率因数是最有效地提高电力资源利用率的方式。
在现今可用资源接近匮乏的情况下,除了尽快开发新能源外,更好利用现有资源是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办法。而对于目前人类所大量使用和无比依赖的电能使用,功率因数将是重中之重。

三.提高负载因数的几种方法
   可分为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和采用人工补尝两种方法:
    提高自然因数的方法:
1). 恰当选择电动机容量,减少电动机无功消耗,防止“大马拉小车”。
2). 对平均负荷小于其额定容量40%左右的轻载电动机,可将线圈改为三角形接法(或自动转换)。
3). 避免电机或设备空载运行。
4). 合理配置变压器,恰当地选择其容量。
5). 调整生产班次,均衡用电负荷,提高用电负荷率。
6). 改善配电线路布局,避免曲折迂回等。
人工补偿法:
实际中可使用电路电容器或调相机,一般多采用电力电容器补尝无功,即:在感性负载上并联电容器。一下为理论解释:
在感性负载上并联电容器的方法可用电容器的无功功率来补偿感性负载的无功功率,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感性负载于电源之间原有的能量交换。
在交流电路中,纯电阻电路,负载中的电流与电压同相位,纯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90o,而纯电容的电流则超前于电压90o,电容中的电流与电感中的电流相差180o,能相互抵消。
电力系统中的负载大部分是感性的,因此总电流将滞后电压一个角度,如图1所示,将并联电容器与负载并联,则电容器的电流将抵消一部分电感电流,从而使总电流减小,功率因数将提高。

并联电容器的补偿方法又可分为:
1.   个别补偿。即在用电设备附近按其本身无功功率的需要量装设电容器组,与用电设备同时投入运行和断开,也就是再实际中将电容器直接接在用电设备附近。
适合用于低压网络,优点是补尝效果好,缺点是电容器利用率低。
2.   分组补偿。即将电容器组分组安装在车间配电室或变电所各分路出线上,它可与工厂部分负荷的变动同时投入或切除,也就是再实际中将电容器分别安装在各车间配电盘的母线上。
优点是电容器利用率较高且补尝效果也较理想(比较折中)。
3.   集中补偿。即把电容器组集中安装在变电所的一次或二次侧的母线 上。在实际中会将电容器接在变电所的高压或低压母线上,电容器组的容量按配电所的总无功负荷来选择。
优点:是电容器利用率高,能减少电网和用户变压器及供电线路的无功负荷。缺点:不能减少用户内部配电网络的无功负荷。
实际中上述方法可同时使用。对较大容量机组进行就地无功补尝。
四. 功率因数在我们身边所产生的一些有趣问题
1.    关于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功率因数超前”问题,一直感到困惑,我起初以为是负载的电流与电压之间的超前关系,结果发现并不是只这个。正确的解释是:电机并入电容,产生容性无功Qc,可以补偿感性无功。当QL=Qc时,功率因数COSΦ=W/S=1(S表示视在功率),即从电力系统吸收的无功功率等于0。当Qc>QL时就是功率因数超前。
这样,在实际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白天,用电多,QL大,电压低,Qc一般不够;而晚上用电少,系统负荷小,电压高,用户补偿电容如不切掉,Qc>QL即前面所说“功率因数超前”,无功外送,电压就“高上加高”,对整个电网会有损害,所以见到网上总是有人在说“不能让功率因数超前”。也就是说“超前”就是“过补偿”,也就是其实白天你要超前没人管,系统正需要,而晚上这样的话,电工就要“挨罚”了。
“超前”带来另一个问题是:就某段电路来说功率因数超前或滞后都会使有功功率相同的情况下而增加电流,从而增加了输电线路的损耗,而功率因数超前又有一定的助磁作用而可能使变压器输出电压升高,那样说,“超前”还是有害的。
2.    由上面的“补偿”引发的问题,让我了解到了《电力法》不像我过去想的那样简单。过去以为这个法律仅仅是针对那些偷电的,其实不然,它涉及到的情况复杂的多,比如:“超前”表示过补偿,这是在帮供电局的忙,给供电系统补偿电容,然而过补偿反而会使让供电局处罚相关责任人,这是有法可依的。《电力法》可以说是一门相当专业、极为严谨的法律。
3.    过去一直不明白电脑所用的UPS后所标明的功率因数的意义,当然UPS不是存储能源越高越好,那还涉及到它的功率因数,其实在当今,功率因数才是最关键的。其实寝室在用的应急灯涉及到了功率因数,但包装上并未说明。
4.    好多电器都涉及到功率因数的问题,比如电冰箱,它的功率因数高固然好,但那并不意味着它一定省电,因为还得考虑输入的电在其它方面的损耗,比如电能转化为其它无用的形式的功的数量。
五.小结
在写此论文过程中,让我了解了很多知识,并让我搞懂了本来很多并不清除的问题,对我的帮助很大。同时,在各种实例中,我也充分感到了电路理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深感学好它的重要性。

什么叫功率因素、功率因素的意义、提高功率因素的常用方法
首先,要说明一下,通常我们写作“功率因数”,它是个数,是个系数,不大于1的系数。也就是本来可以做的功,但是实际做不到那么多,做了一些无用功,所以乘上一个系数。

看看百科的解释,基本上回答了你的问题。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或电容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1) 最基本分析:拿设备作举例。例如:设备功率为100个单位,也就是说,有100个单位的功率输送到设备中。然而,因大部分电器系统存在固有的无功损耗,只能使用70个单位的功率。很不幸,虽然仅仅使用70个单位,却要付100个单位的费用。在这个例子中,功率因数是0.7 (如果大部分设备的功率因数小于0.9时,将被罚款),这种无功损耗主要存在于电机设备中(如鼓风机、抽水机、压缩机等),又叫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是马达效能的计量标准。

(2) 基本分析:每种电机系统均消耗两大功率,分别是真正的有用功(叫千瓦)及电抗性的无用功。功率因数是有用功与总功率间的比率。功率因数越高,有用功与总功率间的比率便越高,系统运行则更有效率。

(3) 高级分析:在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波形峰值在电压波形峰值之后发生。两种波形峰值的分隔可用功率因数表示。功率因数越低,两个波形峰值则分隔越大。保尔金能使两个峰值重新接近在一起,从而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对于功率因数改善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日光灯及电弧炉等,大多属于电感性负荷,这些电感性的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向电力系统吸收有功功率,还同时吸收无功功率。因此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设备后,将可以提供补偿感性负荷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减少了电网电源侧向感性负荷提供及由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由于减少了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因此可以降低输配电线路中变压器及母线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这就是无功补偿的效益。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无功补偿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补偿系统的功率因数。因为供电局发出来的电是以KVA或者MVA来计算的,但是收费却是以KW,也就是实际所做的有用功来收费,两者之间有一个无效功率的差值,一般而言就是以KVAR为单位的无功功率。大部分的无效功都是电感性,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电动机、变压器、日光灯……,几乎所有的无效功都是电感性,电容性的非常少见。也就是因为这个电感性的存在,造成了系统里的一个KVAR值,三者之间是一个三角函数的关系: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KVA的平方=KW的平方+KVAR的平方文字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简单来讲,在上面的公式中,如果今天的KVAR的值为零的话,KVA就会与KW相等,那么供电局发出来的1KVA的电就等于用户1KW的消耗,此时成本效益最高,所以功率因数是供电局非常在意的一个系数。用户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功率因数,相对地就是在消耗供电局的资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功率因数是一个法规的限制。目前就国内而言功率因数规定是必须介于电感性的0.9~1之间,低于0.9,或高于1.0都需要接受处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功率因数控制在一个非常精密的范围,过多过少都不行。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供电局为了提高他们的成本效益要求用户提高功率因数,那提高功率因数对我们用户端有什么好处呢?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① 通过改善功率因数,减少了线路中总电流和供电系统中的电气元件,如变压器、电器设备、导线等的容量,因此不但减少了投资费用,而且降低了本身电能的损耗。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② 藉由良好功因值的确保,从而减少供电系统中的电压损失,可以使负载电压更稳定,改善电能的质量。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③ 可以增加系统的裕度,挖掘出了发供电设备的潜力。如果系统的功率因数低,那么在既有设备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装设电容器后,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增加负载的容量。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举例而言,将1000KVA变压器之功率因数从0.8提高到0.98时: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补偿前:1000×0.8=800KW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补偿后:1000×0.98=980KW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同样一台1000KVA的变压器,功率因数改变后,它就可以多承担180KW的负载。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④ 减少了用户的电费支出;透过上述各元件损失的减少及功率因数提高的电费优惠。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此外,有些电力电子设备如整流器、变频器、开关电源等;可饱和设备如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等;电弧设备及电光源设备如电弧炉、日光灯等,这些设备均是主要的谐波源,运行时将产生大量的谐波。谐波对发动机、变压器、电动机、电容器等所有连接于电网的电器设备都有大小不等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产生谐波附加损耗,使得设备过载过热以及谐波过电压加速设备的绝缘老化等。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并联到线路上进行无功补偿的电容器对谐波会有放大作用,使得系统电压及电流的畸变更加严重。另外,谐波电流叠加在电容器的基波电流上,会使电容器的电流有效值增加,造成温度升高,减少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谐波电流使变压器的铜损耗增加,引起局部过热、振动、噪音增大、绕组附加发热等。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谐波污染也会增加电缆等输电线路的损耗。而且谐波污染对通讯质量有影响。当电流谐波分量较高时,可能会引起继电保护的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的误动作。 本文章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因此,如果系统量测出谐波含量过高时,除了电容器端需要串联适宜的调谐(detuned)电抗外,并需针对负载特性专案研讨加装谐波改善装置。
有功负荷:电力系统中产生机器能或热能的负荷。但是负载中纯阻性的负荷只消耗有功功率,如电热、电炉、照明等电力负荷完全是有功负荷。而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的负载中既消耗有功功率,同时又消耗无功功率,其中作功产生机器能的部分数有功负荷。有功负荷要由发电机有功功率来供应.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力率是功率因数吧!
超前是说你的电容补偿太多,本地用电设备用不了,剩余的就反馈到供电系统中,滞后就是你的本地无功负荷太大但是又没有电容补偿,这样一来供电系统就会给你补偿,但是无功电量供电局是不收你钱的相当于你的无功白白占用了电网的一部分通道,功率因数要控制在0.9以内,要不供电局要罚你钱的
发电机的功率因数称之为力率。发电通常机既发有功,也发无功,把这种运行状态称为力率迟相,或称为滞后,此时发电机送出一定感性的无功功率,从表盘上看,有功和无功电力表指示都为正,即电流滞后电压。另外,常把送出有功,吸收无功,这种运行状态称为力率进相,亦称超前,即电流超前电压。此时发电机送出一定容性的无功功率,从表盘上看,有功电力表指示为正,而无功电力表指示为负。
一般用电器在电流通过的时候会消耗一定的电能来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而所消耗的电能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用电器实际使用到的(有功),一部分为用电器使用过程中在其他方面消耗了(无功)。而功率因素就是有功占总功(有功+无功)的百分比,可见功率因素对于一般的导体来说不会等于1的,功率因素越大,电功的有效使用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