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选择及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设计一个测试系统,首先考虑的是传感器的选择,其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测试系统的成败。

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现就其一般性讨论如下。

①首先要仔细研究测试信号还是速度、加速度、力的测量,确定测试方式和初步确定传感器类型,例如,是位移测量,再确定传感器类型。

②要分析测试环境和干扰因素,测试环境是否有磁场、电场、温度的于扰,测试现场是否潮湿等。

③根据测试范围确定某种传感器,例如位移测量,要分析是小位移,还是大位移。若是小位移测量,有电感传感器、电容传感器、霍耳传感器等供选择;若是大位移测量,有感应同步器、光栅传感器等供选择。

④确定测量方式。在测试工程中,是接触测量,还是非接触测量。例如,对机床主轴的回转误差测量,就必须采用非接触测量。

⑤考虑传感器的体积,被测位置是否能放下,传感器的来源、价格等因素。

当考虑完上述问题后,就能确定选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然后再考虑以下问题。

①灵敏度。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可以感知越小的变化量,即被测量稍有微小变化时,传感器即有较大的输出。但灵敏度越高,与测量信号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并且噪声也会被放大。因此,要求传感器有较大的信噪比。

传感器的量程是和灵敏度紧密相关的一个参数。当输入量增大时,除非有专门的非线性校正措施,传感器不应在非线性区域工作,更不能在饱和区域工作。有些需在较强的噪声干扰下进行的测试工作,被测信号登加干扰信号后,也不应进入非线性区。因此,过高的灵敏度会影响其使用的测量范围。

若被测量是一维向量时。则传感器在被测量方向的灵敏度愈高愈好,而横向灵敏度越小越好;若被测量是二维或三维向量,则对传感器还应要求交又灵敏度越小越好。

②响应特性。传感器的响应特性必须在所测频率范围内尽量保持不失真。但实际传感器的响应总有一些延迟,但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一般光电效应、压电效应等物性型传感器响应时间短,工作频率范围宽。而结构型,如电感、电容、磁电式传感器等,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和机械系统惯性的限制,其固有频率较低。

在动态测量中,传感器的响应特性对测试结果有直接影响,在选用时,应充分考虑到被测物理量的变化特点(如稳态、瞬变、随机等)。

③稳定性。传感器的稳定性是经过长期使用以后,其输出特性不发生变化的性能。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超过使用期,应及时进行标定。影响传感器稳定性的因素主要是环境与时间。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或自动检测系统中,传感器往往是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灰尘、油污、温度、振动等干扰是很严重的,这时传感器的选用,必须优先考虑稳定性因素。

④精度。传感器的精度表示传感器的输出与被测量的对应程度。因为传感器处于测试系统的输入端,因此,传感器能否真实地反映被测量,对整个测试系统具有直接影响。然而,传感器的精确度并非越高越好,还要考虑到经济性。传感器精度越高,价格越昂贵,因此,应该从实际出发来选择。首先应了解测试目的,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如果属于相对比较性的试验研究,只需获得相对比较值即可,那么对传感器的精确度要求可低些。然而,对于定量分析,因为必须获得精确量值,所以要求传感器应有足够高的精确度。

网友A:
不错的帖子,欢迎楼主常来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