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系列装 S7 V5,5 不能通讯

楼主(2012-06-20):
       朋友刚买的新的戴尔电脑,I5 ,8G 内存,没有安装  XP 系统,从网上下载了 S7 V5.5 的软件,就直接在64位的 WIN7 系统中安装一切正常,软件打开也正常,可是问题来了,与生产线的 S7 -317-2PN/DP 的 CPU 的以态网无法通讯,在通讯设置都检查了,和我的 XP 的地址设置都是一样的,可还是不能通讯。

    请问 WIN7 64 位的系列支持 S7 V5.5 的软件正常运行吗?

网友A:
坐等高手

网友B:
求软件或者软件下载地址。 xudaming@vip.qq.com

网友C:
安装正常的话应该可以使用的,是不是你的系统没有更新?我用的32位的系统,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我重新弄了下,把系统更新了,后面再装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D:
不能通讯什么意思,能PING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能通讯什么意思,能PING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