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驱动电路损坏检查的方法

楼主(2012-06-20):
变频器电机驱动电路损坏检查的方法
变频器能够造成驱动损坏的原因分为很多种,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一般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是无非是其他方面的心事,不是输出的情况,输出是不平衡的状态,但是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是通过启动报警情况。当一台变频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的情况下,对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情况。
这个时候应该着重检查下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打火的印记,这里可以先将IGBT逆变模块的驱动脚连线拔掉,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六路驱动电路是否阻值都相同(但是极个别的变频器驱动电路不是六路阻值都相同的:如三菱、富士等变频器),如果六路阻值都基本相同还不能完全证明驱动电路是完好的,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示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

楼主:
一般来说,未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V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大电容的放电电流烧坏。

楼主:
变频器在各种行业方面的表现体现出电机驱动方面应该注意到哪些方面的情况,而无非是从其他方面来变化的,所以对于这方面的影响也是能够改变很多。不只是从驱动方面来比较,同样的对检查方面的效果也是很重要。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