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6-20):
H2A1中的A1是什么意思啊,求高手解惑

网友A:
H,是说十六进制2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是说十六进制2A1.

那A代表的是什么呢

网友B:
H代表后面的数字是十六进制的,也就是说2A1是16进制数据,具体等于多少自己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H,是说十六进制2A1. 那A代表的是什么呢
A是十进制的1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wll502关于引用 网友A:H,是说十六进制2A1. 那A代表的是什么呢内容的回复:A是十进制的10。
H2A1是一个完整的16进制数,怎么能拆看说A是十进制10?打开附件—计算器,选择16进制,输入2A1,再点10进制可以看到转化为10进制是673.

建议LZ先看看计算机的书,还有1990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是说十六进制2A1.

网友G(2012-09-09):
当D10内的16进制数等于H2A1时输出驱动元件

网友H:
综合5楼和7楼就更好。

网友I(2012-11-20):
本来就是16进制数  2a1   嘛

网友J:
    H2A1=K637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当D10内的16进制数等于H2A1时输出驱动元件

对的,这个写成H02A1就好理解了。。

网友L:
H2A1转换成2进制是10 1010 0001,10 1010 0001再转换成10进制就是1×2^9+1×2^7+1×2^5+1×2^0=673.

网友M:
楼主是什么PLC?有梯形图吗?

网友N:
感觉楼上的梯形图  与三菱的蛮像的

网友O:
D10中值为2A1这个数16进制!

网友P:
就是2A1的十六进制与D10

网友Q(2013-02-13):
七楼所说正确的,相

等判断!

网友R:
就是说D10中的数据等于十六进制数2A1时触点接通有输出。至于他等于十进K多少,就自己算了!!

网友S:
还真的有人问类似1+1=?的问题啊.

网友T:
十六进制中A是十进制中的10

网友U:
还自己编程序,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