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液晶花屏

楼主(2012-06-20):
对换过了,主板没事,这样子只有换屏的选择了吗?那屏还很新的

网友A:
是不是排线的问题啊?

网友B:
可能是排线坏了?!建议送厂家检修更换。

网友C:
一看就是液晶坏了,这是HITECH的通病,液晶不行,我有卖,换上就好020-82160150.QQ843096268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D(2014-08-20):
维修供应各种触摸屏人机界面。工控电脑。工业液晶屏。液晶灯管,触摸板玻璃。高压条。3M触摸屏。ELO触摸屏。线路主板配件齐全。24小时电话:13167049579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