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2-06-20):
想请教一下各位,在买继电器的时候他们一般会问每天吸合次数,难道仅仅是吸合次数代表了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吗?我们用的继电器吸合次数不多,但是带电时间很长。我们使用了才不到几个小时继电器已经很烫了,时间长了会不会烧了啊????

网友A:
“几个小时继电器已经很烫了”,看看是否选型有点问题!

网友B:
要买名牌的啊 ,毕竟质量好啊.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请仔细考虑。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几个小时继电器已经很烫了”,看看是否选型有点问题! 内容的回复:

就是最普通的中间继电器,MY2NJ,几块钱一个的,有的是把辅助点串接在控制回路里,有的是去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D:
继电器有一定的温度是正常的,即使长期得电,也不会那么容易烧。但前提是别买上假货,欧姆龙的这种小继电器,我觉得10块钱以下的,不太可能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有一定的温度是正常的,即使长期得电,也不会那么容易烧。但前提是别买上假货,欧姆龙的这种小继电器,我觉得10块钱以下的,不太可能是真的

确实是假的,我目前经常用这种假货,仿得很逼真,质量也还行。

以前都用真的,含继电器座,MY4NJ的大概35元左右一套(含增值税)。

网友E:
     “几个小时继电器已经很烫了”,看看是否选型有点问题!但是继电器线圈在工作时是有一定的温度,但不会烫得手不能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D 的回复内容:继电器有一定的温度是正常的,即使长期得电,也不会那么容易烧。但前提是别买上假货,欧姆龙的这种小继电器,我觉得10块钱以下的,不太可能是真的确实是假的,我目前经常用这种假货,仿得很逼真,质量也还行。以前都用真的,含继电器座,MY4NJ的大概35元左右一套(含增值税)。

好一些的就不会这样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请仔细考虑。

网友H:
我们单位用有一台设备也常要更换继电器,原因是触点带有液压电磁阀电流动作,所以常烧坏触点。不知有无有了解固态继电器应该。期待学习!谢谢

楼主:
固态继电器?????????

网友I(2013-05-15):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继电器,使用寿命长。欣灵继电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单位用有一台设备也常要更换继电器,原因是触点带有液...

      如果是直流线圈可以反向并接二极管,效果不错的。

网友K:
“几个小时继电器已经很烫了”,

这个100%是浙江老板生产或者浙江制造,我买过7块钱一套的MY2NJ(连座带继电器,所有印刷等跟欧姆龙完全一致,浙江老板售卖的)

网友L:
线圈温度太高就是容易出问题,不会假货吧。继电器正常动作寿命几万次,几年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