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指令问题

楼主(2012-06-20):
假如我要和一个变频器通信,变频器站号是:01,变频器运行是:2000H,正转是:0001H,在这个指令里面该怎样写进去啊?我想请教一下我所想的和你们是不是对的?谢谢啊

网友A:
关键是需要知道变频器地址对应的modbus地址是多少

楼主:
对:ye_w关于关键是需要知道变频器地址对应的modbus地址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2000H,这个就是 啊

网友B:
2000H等于十进制的8192,  modbus地址8192+1=8193

网友C:
楼主,你简直愚不可及,前几天都回答你了,连程序都给你编写好了,都不知道你怎么试的,肯定是没使出来,自己又不懂就又怀疑我给你说的不对!又在这里浪费工控论坛资源,提问一次好了!都回答你了,回答那么详细!

网友C:
Slave:从站地址
RW:读写标志,0为读;1为写
Addr:要读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Count:要读写的寄存器个数
DataPtr:缓冲区地址指针
变频器地址是2000H,换算为10进制就是8192,然后加上40001,那就是48193!
怎么说呢
40001、40002等是MODBUS的寄存器编号,而对应在BUS上实际地址就是0000H、0001H
所以在已知BUS实际地址的情况下,要换算这个实际地址对应的MODBUS编号的话
就应该把这个实际地址换算为10进制,然后用这个10进制加上40001,
当然这里是针对保持寄存器而言的!对于只读寄存器,就是加30001了
对于线圈就是加00001,对于开关量输入就是加上10001
另外一个,功能码的说明
如果你这里是写标志的话,并且你写的个数是1,那么实际你用串口监视的话,功能码不是05就是06,这个取决于你的寄存器类型是0x还是4x;如果写的个数超过1个,那么功能码就是15或者16,取决于寄存器类型是0x还是4x

如果是读标志的话 那么根据寄存器类型 就可以区分是01 02 03 04这几个功能码了

网友C:
按照下面的程序你试试,程序没有问题的!关键你变频器各种参数要设置正确!
而且PLC做MODBUS RTU通信的话 还有一个主站初始化的问题
包括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校验位 从站响应延时的最大时间等

网友C:
如果再替您老人家加上主站初始化的话,就是如下所示:

网友C:
影响通信成功的因素很多的,不光是程序,还有硬件接线,你的变频器设置等等诸多问题!
好好学吧!

网友C:
而且你使用这个MODBUS RTU库 还要给这个库分配一个存储区的
硬件接线的话:
西门子200PLC的通信口:
3:RS485发送和接收+
8:RS485发送和接收-
1:信号地
我不知道你变频器的品牌,只能说这么多,如果你还是不明白,建议你从头学学这个通信吧!

网友D(2017-12-04):
西门子的这库软件现在也很少用了吧一般都找不到了,我现在换国产了用这个有技术支持的还有专门的文件的比较好,我也是做电气的,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一起交流下

网友E:
回复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F:
感谢感谢感谢个

网友G(2018-02-03):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我菜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