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输入通道显示超量程

楼主(2012-06-20):
本公司现场外围安装的BF50涡街流量计现场显示0。DCS显示超量程,在DCS回路加4MA信号时DCS显示超量程,故更换个正常通道加信号继续是超量程,模块接地良好。通道输出测得24V。而且我在加信号时会影响别的通道都会超量程。我们更换过电源模块,AI卡板。通道也更换过。只要这个信号接到那,就会影响一打片信号。

网友A:
在DCS回路加4MA信号时DCS显示超量程,

不应该啊。

这个AI板卡是接收4~20mA信号吧。

楼主: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以下:把原来的AI通道“+”不接,“-”接地。一切就OK。加信号全正常,只要“-”不接地。就影响好几快AI块及通道,

网友B:
模拟量一定要接地做好  QQ:1936992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