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开关故障紧急处理技巧

楼主(2012-06-20):
    在流水线式的自动化生产中,当某一环节出现故障时就能影响到整条生产线的运转。为快速恢复生产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可在现场的远程I/O模块控制箱内,将不能很快恢复的各种开关信号线与此设备具有同步信号的其他设备的开关信号线短接,临时性恢复生产,待停止生产后排除故障,保证生产顺利地完成。
  例1焊装车间,路宝车右侧围生产线出现主控柜触摸屏L/S故障,导致生产线不能继续运转,检查发现SF030 STN工位中,S/CTR夹具夹紧检测开关LS050A开关线有断点,现场由于开关线从地沟至生产线控制箱内的富士FTT3204 I/O模块距离较长,因此断点处很难找到。重新铺设开关线费时费力,影响生产。经观察SF030STN工位S/CTR夹具与S/FRT夹具具有同步动作,只是所夹紧的侧围部位不同。利用上述方法在I/O模块上将S/CTR夹具夹紧检测开关的开关线LS050A与S/FRT夹具夹紧检测开关的开关线LS0507短接,当LS0507有信号时LS050A也同时有输入信号,满足了PLC内部程序的要求,使设备能够继续执行下一个动作,从而使生产继续顺利地进行。

  例2 赛马和路宝车体的合装主线,合装台工位,转运车体侧围的升降机下料段处,载侧围的吊具在悬链的牵引下进入升降段后,出现推车气缸不动作,导致吊具不能前进到出车停止器处,使升降段机构无法将侧围落到合装台上,造成自动化生产线不能够正常进行。现场观察判断为吊具从进车停止器进入后,推车的电感式接近开关损坏。由于该开关安装在高空的悬链处,更换和调试需一定时间,会影响当日的生产。经观察发现,在出车停止器后面信号清除的感应式接近开关感应到出来的空吊具经过的时间,也正好是推车检测开关感应到吊具装载侧围进入到升降段时间,于是可以在地面上控制柜内的远程I/O模块上,将推车检测开关的信号线C0701与清除信号的感应式检测开关的信号线C0707短接,当C0707得到信号时C0701也同时得到信号。当前一个从出车停止器出来的空吊具被清除信号的检测开关检测到时,PLC内的程序发出指令,推车电磁阀得电,推车汽缸动作,推动刚进入到升降段内的载侧围的吊具,将其推到所需要的位置,满足了升降机落侧围的条件,实现连续动作。

网友A: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