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弹出画面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2-06-20):
原先有一个对象1比如“输入输出域”然后在“鼠标左击”设置了弹出画面,可以的

但在原先对象旁放置一个新的对象2,然后把对象1 和对象2创建一个组(自定义对象---创建),然后点击对象1就不能弹出画面了,然后看了编成的“组”里面(属性---事件----按左键)右边 没有那个符号

请问大家如何设置多个对象组成一个“组”,给“组”设置“动作”

网友A:
鼠标右键你的那个组,属性/事件/组/对象  展开对象,找到你的所要的对象,就可以对它进行设置

网友B:
右击创建的“组”——自定义对象——组态对话框——事件,将右边需要的功能拖到左边自定义对象属性下边就添加上了。

楼主:
感谢上面对我无私的帮助,我将以无比的祝福你们钞票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创建的“组”——自定义对象——组态对话框——事件,将右边需要的功能拖到左边自定义对象属性下边就添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