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各位大吓 如何用VB写程序读取PLC的IO口状态,能给出例程最好了 先谢过啦

网友A:
 使用MSCOMM 控件, 根据PLC的协议写几行简单的代码就行了,在本论坛好像有这样的帖子,你搜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MSCOMM 控件, 根据PLC的协议写几行简单的代码就行了,在本论坛好像有这样的帖子,你搜索一下!

是啊 ,一般用VB  写串口程序 都用 MSCOMM 控件的,还有你可以 走 以太网协议, 用VB 写 SOCKET  通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