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比变频器功率稍大能用吗?

楼主(2012-06-20):
我们买的电机标着功率是400W,库里有0.37KW的变频器想把它用掉,西门子420系列的,我看了下参数,有个P0307,是电动机额定功率,默认的应该是0.37,我把它改为0.40是不是就可以了?不会损坏变频器吧?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尽管用吧,记得改下变频器的电机参数

如果你的400W电机不是风机水泵这种东西的话,改都不用改参数就可以用

楼主:
一个搅拌电机,至于搅拌的物料嘛,剁椒鱼头吃过吧,把鱼头捞出去剩下的东西加点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搅拌电机,至于搅拌的物料嘛,剁椒鱼头吃过吧,把鱼头捞出去剩下的东西加点水。

饲料厂??可以用。。。放料的时候悠着点,不要一次填太多。。。

网友C:
楼主所在的公司,不是生产地沟油的吧??

或者具有生产地沟油的潜力和资质......................

网友D:
无论参数如何设定  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自身容许范围  同样跳闸保护  基本上所有变频器都如此  说明书有叙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参数如何设定  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自身容许范围  同样跳闸保护  基本上所有变频器都如此  说明书有叙述

那么这个范围是多少呢?像我这样用的话应该不会超出吧!

楼主:
对:最多两年@原创军团关于楼主所在的公司,不是生产地沟油的吧??或者具有生产地沟油的潜力和资质......................内容的回复:

我们是做设备的,用户是做剁椒的.我们的设备往瓶子里灌剁椒.

网友E:
“电机比变频器功率稍大能用吗?”,电机大负载轻,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负载不是很大,搅拌的物料和水差不多,不是酱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