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hitech的HMI通过modbus通讯

楼主(2012-06-20):
大家好,有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正在做的是 PC上存储的数据通过自己编写的modbus通讯程序上传给HMI,因为自己是做IT的,没接触过组态软件,我有几个困惑的地方想请教大家。

1.我自己编写的程序里,modbus法搜发送的请求帧里的寄存器地址是怎么写,是写HMI的内部寄存器的地址还是写组态软件设置的地址?

2.我写的通讯程序和ADP软件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网友A:
这个首先要确定你自己写的MODBUS做主站还是从站,HMI做主站还是从站
这个请你描述清楚了,我才好回复你!

楼主:
非常感谢。

自己写的MODBUS是主站,HMI是从站。

我做的工作是:一些装置采集到的数据放在PC里,然后我写MODBUS程序把这些数据传给HMI,让HMI显示出来。目前MODBUS程序基本写好了,但涉及到MODBUS请求帧里的寄存器设置问题,不知具体怎么写,还有组态软件该怎么设置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自己写的MODBUS是主站,HMI是从站。我做的工作是:一些装置采集到的数据放在PC里,然后我写MODBUS程序把这些数据传给HMI,让HMI显示出来。目前MODBUS程序基本写好了,但涉及到MODBUS请求帧里的寄存器设置问题,不知具体怎么写,还有组态软件该怎么设置那?

你不是说MODBUS程序基本写好了啊,那哪里还有什么MODBUS请求帧寄存器的问题啊!你应该了解MODBUS协议才对

楼主:
MODBUS的协议我了解,在程序里我的MODBUS请求帧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的,它对应的HMI的MODBUS地址是400001开始的地址。这样就能传输数据了吗?

组态软件里还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的协议我了解,在程序里我的MODBUS请求帧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的,它对应的HMI的MODBUS地址是400001开始的地址。这样就能传输数据了吗?组态软件里还要设置什么吗?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等等都要统一

网友B:
触摸屏里面选择Modicon 984( rtu master),这是就是触摸屏作为modbus rtu 从站的意思。

地址是从40001开始。还有通讯参数一致,接线正确就可以传送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