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HMI通过modbus通讯

楼主(2012-06-20):
大家好,有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正在做的是 PC上存储的数据通过自己编写的modbus通讯程序上传给HMI,因为自己是做IT的,没接触过组态软件,我有几个困惑的地方想请教大家。

1.我自己编写的程序里,modbus法搜发送的请求帧里的寄存器地址是怎么写,是写HMI的内部寄存器的地址还是写组态软件设置的地址?

2.我写的通讯程序和ADP软件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网友A:
很专业的问题,我不太懂。

金属风暴!

网友(2012-10-23):
组态软件的地址设置,变量设置首先要和HMI的内部变量地址对应起来(通过新建变量,设置其与外部IO对应)。然后再PC的组态软件中只需对你新建的变量进行操作即可,不需要关心MODBUS细节及具体实现。

网友B:
        柯米科技有限公司ECM-9G20B基于 ATMEL 工业级嵌入式微处理器 AT91SAM9260/AT91SAM9G20 构建,ARM9 内核,主频为 400MHz,板载 64MB SDRAM、128MB NAND Flash。

        ECM-9G20B 支持 10/100Mbps 自适应工业以太网络接口(含PHY),10×USART、1×DUART、USBDevice、4×SPI、IIC、4×10 位 ADC,多路GPIO,系统支持内部硬件看门狗,可靠性极高;

        ECM-9G20B 支持 Linux2.6 操作系统,同时可根据用户应用需求,提供VxWorks/eCos/.NET MF 等系统,方便用户构建适合特定应用需求的开放、高效的应用软件开发平台。采用 Linux 系统可结合柯米科技自主开发的 KIDE 开发环境,方便、高效的完成应用程序开发及交互调试。

        ECM-9G20B系列模块使用 DC5V 供电,功耗小于 600 mW,工作温度范围: -40~85℃,可满足严苛工业现场要求。

柯米科技有限公司。www.sckemi.com